阻抗匹配

楼主(2021-11-19):
请问一般板厂调整阻抗值多少欧姆范围内可以接受?

网友:
    +/-10%,板厂是调线宽的,差不多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础知识

    基础知识就不能问了?

网友:
    一般都是+/-10%的公差,需要的话 可以和板厂提前进行沟通

网友:
很多電路的設計要求反射雜訊必須小於訊號的5%電壓變動量(事實上的變動量應該是看成 +/-2.5%) , 因此依反射定理來推導傳輸線得阻抗變化量必須被控制在10%(事實上的變動量應該是看成 +/-5%).
在疊構材料不變的條件下, 這個變動量等同線寬的變動量.
因此照樓主的說法則是妳的條件是沒有公差條件下, 把所有的公差都放給板廠才有這個10% 的線寬變動量.
而且這不是+/- 10% (那就變成20% 的差異值了), 而是+/- 5%的線寬變化喔!

网友B:
    常规的单板一般是+/-10%,如果是超高速、夹具之类的特殊单板,原则上越精确越好,但是通常只能做到+/-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规的单板一般是+/-10%,如果是超高速、夹具之类的特殊单板,原则上越精确越好,但是通常只能做到+/-5%

    计算值板厂能否控制在1欧姆以内?(因为我板子都是高速信号  想把阻抗值控严格一点)

网友C:
    一般是在+/-10%,如果要控制在1欧,估计很难。高速线是不现实的。因为高速线原本就小,阻抗控制中的高度,线宽又是最大影响因素。PCB生产过程中,线做蚀刻时,线的边缘怎么都会出现锯齿。线径小,稍微一点锯齿就影响线宽,就影响了阻抗。锯齿是基本不变的,因为工艺所决定的。线宽越小,影 响的比例越大,怕以高速线的线小,想控制精准阻抗很难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在+/-10%,如果要控制在1欧,估计很难。高速线是不现实的。因为高速线原本就小,阻抗控制中的高度,线宽又是最大影响因素。PCB生产过程中,线做蚀刻时,线的边缘怎么都会出现锯齿。线径小,稍微一点锯齿就影响线宽,就影响了阻抗。锯齿是基本不变的,因为工艺所决定的。线宽越小,影 响的比例越大,怕以高速线的线小,想控制精准阻抗很难很难。

    多谢 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