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隐藏在PCB设计中的DFM问题有哪些?

楼主(2021-11-19):
隐藏在PCB设计中的DFM问题有哪些?提前解决了,避免产品搁置。

网友:
避免锐角或奇怪的角度

网友:
铜条和孤岛是许多平面层上自由浮动的铜,这可能会在酸槽中导致一些严重的问题

网友:
如果散热器中的助焊层开口太大,一旦焊膏熔化,可能会导致器件从焊盘上浮起

网友:
熟读 IPC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