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型场效应管和场效应管有什么区别 N型场效应管和MOS管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11-19):
N型场效应管和场效应管有什么区别 N型场效应管和MOS管有什么区别?

网友:
1. 场效应管(FET)分为MOS场效应管(MOSFET)和结型场效应管(JFET)。现在主要使用MOS场效应管,即通常所称的MOS管。
2. 每种场效应管都有P型和N型两种管子。类型是依据沟道的类型来定的,沟道为N型沟道(电子),管子就为N型,沟道为P型沟道(空穴),管子就为P型。
3. MOS是金属(Metal)-氧化物(Oxide)-半导体(Semiconductor)的简称,即栅-二氧化硅-硅。JFET中的J代表Junction,即“结”,表示PN结的结。FET代表Field Effect Transistor,即场效应管。
4. 场效应管包括了MOS管和结型管,每种管子又有N型和P型。现在的各种教材和文献中提到的一般都是MOS管。

网友:
场效应管有N沟道和P沟道,区别在于N沟道加正压,而P沟道加的事负压。
场效应管英文是MOSFET简称MOS,不存在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