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原理图规范

楼主(2021-11-19):
    a、BANK划分原则:上下bank(顶和低-也叫列column)存储器接口       左右bank(左右--也叫ROW)高速收发--LVDS(带DPA-OCT)(若DDR分配到没有RUP,RDN的BANK就会出现错误,找不到OCT)
    b、IO供电原则:分为PD和VCCio可以不分割一起供电---vccio-3.3-3.0-2.5-1.8-1.5(高级一点的FPGA没有3.3供电,用3.0代替)     vccpd--3.3-3.0-2.5(2.5以下都为2.5)  可以与板卡上的其他芯片共用电源
    c、除了IO口电源: FPGA 的其他电源都要单独供给---防止干扰
    d、JTAG电源连接:  建议选择3.3-2.5-3.0没有尝试过2.5v是否能OK---高级的芯片有VCCPGM ----arria系列有单独的下载配置bank可供灵活选择电压---cyclone--配置引脚和IObank是混在一起的--供电选择有受限制(另外没有必要画AS接口-JTAG可以下载POF的转文件JIC 达到同样的功能------EPCS的选择要根据FPGA文件大小选择--在数据手册一卷三章有----另外EPCS比较贵且没有工业级的--可以使用美光的M25P64来代替)
    e、时钟管理: 复位引脚未曾加驱动放置在时钟引脚---外部的参考时钟放在此---要输出的参考时钟在PLL-OUT 输出---差分接入有的有OCT有的没哟---LVPECL一般用在高数收发的参考时钟--高速收发的参考时钟单独接lvds
    或LVPECL(耦合方式不同--电阻网络不同-两种电平也可以进行相互转换---分为交流耦合(接收端加电容和差分匹配电阻适合板间通讯--不同电源供电)==直流耦合(接收端加差分匹配电阻适合板内通讯--同电源供电))
    f、上电速度要求:不符合要求配置不成功的---分为快速4--12MS达到稳定(选择方式为:高级的FPGA用单独的引脚POREFL来选择--低级的就用MESL来选择比如选择快速3.3就是这个要求)100ms达到稳定
    g、片上PLL使用的设计:直接由时钟引脚输入(要是这样--即使用一个PLL就要有一个使用芯片输入--电路补偿功能),PLL级联使用(FPGA只有一个时钟引脚输入即可--无电路补偿功能)
    h、时钟网路:全局时钟网络(时钟输入引脚--不同引脚上不同Pll进行时钟补偿)---局部时钟网路(也有专用的时钟输入引脚-可当作IO使用-一般不用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