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中的import wizard是空白

楼主(2021-11-19):
当我自己使用altium designer的时候,刚开始发现自己的altium designer13的import wizard是空白的,没有任何选择。

网友:
.首先将安装盘放到光驱里面,如果是虚拟光驱安装,请运行iso文件。
点击DXP–>>Externtion and updates,如果没有ISO文件,可以在网上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