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68KHZ晶振不起振的原因分析

楼主(2021-11-19):
32.768KHZ晶振不起振--首先要了解32.768KHZ晶振是什么,有什么作用,不起振的原因等方面才好入手找出问题并解决问题。

32.768KHZ晶振也称为实时时钟,RTC也是32.768KHZ实时时钟的表现方式。它的作用是可以产生时序电路基准信号,包括所有的实时时钟晶振RTC一般都是32.768或其倍频。32.768KHZ晶振有直插和贴片之分,32.768KHZ直插晶振就只有2个脚,都是功能脚,就不存在接地脚;32.768KHZ贴片晶振则要看有几个引脚,如果只有两个引脚,那么跟直插的相同。如果有4个引脚的,首页确定功能脚是哪两个,另外两个脚可以接地,也可以悬空。如果是有源晶振,4个脚分别是SPXO、TCXO、VC-TCXO、VCXO,那么它们的脚位定义中就有一脚是GND,直接接地就行了。

如果晶振不起振,可以尝试对以下几个方面,找到易出现问题的环节,结合自己出现问题点思考,更容易找出不起振的原因。

1.晶振激励功率
我们都知道石英晶振它是被动的一种组件,主要是由IC提供一定的激励功率才会正常工作的。所以呢,这个激励功率是分厂重要的一部分。激励功率太低了,晶振就不容易产生信号,也就不容易起振。但是激励功率太高的话,就会形成过激励,这样容易造成石英芯片的破损,从而产生停振的现象。解决晶振不起振至少要对以下三个要素:对振荡频率(频率匹配)、振荡裕度(负阻抗)和激励功率的三项进行测试

2.晶振的品牌和负载电容
负载电容很重要,负载电容是指晶振的两条引线连接IC块内部及外部所有有效电容之和。晶振的品牌也是衡量不起振动的因素之一,原装正品的晶振品牌还是比较有保障的。比如EPSON时钟芯片RX8010SJ和YXC有源晶振YSO321SK等。

3. 晶振引脚接地方式
晶振的外壳是金属的,做封装时可以把那个焊盘做成机械焊盘而悬空,铁丝固定万科顶部然后接地(接地主要是为了避免电路电磁干扰,因为有些电路在布线的时候不太合理,极易引起电磁干扰,导致晶振出问题)

4. 减少晶振焊接时加热的时间
检查晶振的焊接温度会不会高,造成晶振的第二次损坏,一般要求焊接的温度是在250度左右或更低,最高不要超过300度。如果这些都是在要求的范围内,那就要考虑是不是其他原因了。

5. 使用有源晶振
最好使用有源晶振,有源晶振都是内置电路,所以不存在电路匹配问题,极大避免了晶振不起振问题的发生。这是解决晶振不起振问题的最好方法之一!

网友:
解决晶振不起振至少要对以下三个要素:对振荡频率(频率匹配)、振荡裕度(负阻抗)和激励功率的三项进行测试。

网友:
最好使用有源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