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AM350制作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楼主(2021-11-19):
请问CAM350制作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网友:
CAM350就是把layout工程师设计出来的线路板,经客户以电脑资料的方式给线路板厂,然后板厂根据本厂里的机器设备能力和生产能力,利用CAM软件(genesis2000,cam350,ucam,v2001等)将客户提供的原始资料根据本厂的生产能力修正后,为生产的各工序提供某些生产工具(比如菲林、钻带、锣带等),以方便本厂能生产符合客户要求 的线路板,起的就是辅助制造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