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仿真中功放的问题

楼主(2021-11-19):
    在仿真 单管的ab类功率放大器
(1) 输入输出匹配网路要匹配到的输入输出电阻怎么获得,是用负载牵引还是直接用datasheet上提供的?  用负载牵引时的输入功率要用多少,是datasheet上的典型输入功率吗,还是你实际要用的电路的输入功率
(2) 用模板测量双音输入的IMD的时候,IMD3曲线跟datasheet上差挺多的,大概4到5dBc,这正常吗?
    (3) 用ads自带的WCDMA3G_BS_Tx_prj工程文件测量自己搭的ab类功放的aclr老是会出错,又不知道错误的原因,
    真的太苦恼了,仿真出不来,错误提示又不知道什么意思,我尝试了修改了匹配、偏置估计有15个电路了,只有3个能跑完仿真,其中2个效果还很差,另外1个搭的有点不合理。我都看不出来为什么有的能跑仿真有的会报错,错误提示如下“
Error detected by hpeesofsim during HB analysis `X18.Env1'. Divergence in the KCL check detected. Convergence hints: o Double the fundamental oversample. o Select the direct solver. o Set Matrix Re-use to Robust. o Select the Krylov solver. o Increase Krylov Restart Length to 150. This is the maximum value based on available memory. o Try TAHB (transient assisted HB). o Select the Robust convergence mode, o Increase max. iterations to 100. o Select

    这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我只能按自己的理解给你一些建议,
    问题1,由于管子的输出阻抗会随输出功率变化,所以应该以你的实际电路的输出功率来牵引
问题2,对于功放管的模型,一般要求是误差与实际测量曲线在5%之内,这对输出功率和P1dB压缩点而言影响不大,而对IMD3就有较大影响了,应以datasheet为准,那是实际测量的
问题3,错误的原因应该是不收敛,可尝试修改一下HB仿真的参数设置,Convergence hints是给你的收敛提示,后面列举的是可用方法,通常可以将solver设置为Krylov solver,然后将convergence mode设置为Robust 。,还不行的话就增大fundamental oversample。
管子功率推得过大也会导致不收敛,这与管子的模型有关。
希望有帮助。

网友:
    更改输出匹配对管子的输出功率影响较大,通常不收敛会发生在输出功率较大时时候,与功率管的模型有关,但一般说来通过修改仿真参数都可以收敛。

    具体的请发图或者工程文件,用的什么管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