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图是时域图形吗?

楼主(2021-11-19):
眼图是时域图形吗?

网友:
眼图是用于  输入输出信号都为二进制随机信号的系统或电路  的一种工具

网友:
眼圖是時域圖形, 但不是實時的, 而是以遠低ˊ於實時(DATA RATE)的速度去取樣疊加的圖形

网友:
    眼图是多次抓边沿信号并设置透明度后叠加显示的时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