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mentor XP 文件如何转换SPD文件?

楼主(2021-11-19):
各路大神,
mentor XP 文件如何转换SPD文件?

网友:
打开SPDLinks,出现SPDLinks界面,点击上面的,输入待转换文件的路径,点击下面的,设置输出路径,并对输出文件进行命名。

【步骤2】设置好路径后,点击Setting按钮,出现相关设置窗口,如果是第一次转换,需要设置Cadence Extracta Path:

在env file path 里选择16.2或更高版本的env,通常路径如下:

C:\Program Files\Cadence Design Systems\Allegro Free Physical Viewer

16.2\tools\pcb\bin

在extracta.exe里选择16.2或更高版本的extracta.exe,通常路径如下:

C:\Program Files\Cadence Design Systems\Allegro Free Physical Viewer

16.2\tools\pcb\bin\extracta.exe

口,根据需要选择要转换的Nets,点击OK。

在主界面选择,开始进行转换并显示进度,会出现一些临时的窗口,根据设计大小所需时间不等,请耐心等待,如果勾选软件下方的

,在转换完成后SPDLinks会自动退出,用户可以直接去设置的输出路径查看转换后的.SPD文件。如果没有勾选,可以待进度达到100%后,

去输出路径查看转换后的.SPD文件,然后点退出SPDLinks。

楼主:
这是转化cadence文件,不是mentor XP

网友:
    出ODB++文件,然后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