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der怎么避让

楼主(2021-11-19):
RT,想在板边画一圈露铜,就在solder层进行了覆铜,但是离接插件引脚太近,想用规则避让,应该怎么搞

网友:
复制Bottom Layer层的铜皮,在原来位置上粘贴一份,把粘贴的铜皮改成Bottom Solder Layer,不需要选Net;保留原来的Bottom Layer层的铜皮不变;如此便能避开走线,只在铺铜的地方有裸露铜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