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怎么实现一键输出gerber

楼主(2021-11-20):
pads怎么实现一键输出gerber,@camdocs设置如果修改不正确参数项

网友:
1、单击工具栏的【文件】,然后单击【CAM】

2、单击【添加】逐个添加输出文件

3、定义【文档名称】、【文档类型】、【输出文件】【制造层】

4、【选项】里面分别设置【对齐】、【X偏移】、【Y偏移】

5、【层】里面勾选一些需要输出的内容

网友:
    有没有大佬写有一键输出gerber的脚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