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个开关的thermal pad用drain极来做而不是连接到GND

楼主(2021-11-20):
看到AOZ13984这个物料用drain做thermal pad, 然后还需要去设计比较大的散热铜皮, 纳闷为什么不设计成把EXP pad直接连接到ground上面,这样散热不是更好?PCB设计也更简单

网友A:
你看他原理结构就知道了啊,大电流的时候,那个里面的两个MOS管会发热啊,所以要把热量传走免得升温,这个芯片里面的地就是个参考用,又不走电流。电流是从外面的地回流,

网友:
如果这样大面积连接,PCBA加工的时候锡膏散热过快,空焊很严重的

网友:
    楼主,其实你看这个芯片的工作原理就知道了,它本身地的电流就不大,这个地都是那些控制信号的参考地没有大电流流过,所以不会发热。而输入输出是要过大电流的,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他原理结构就知道了啊,大电流的时候,那个里面的两个MOS管会发热啊,所以要把热量传走免得升温,这个 ...

    我其实说,把这个thermal pad做成GND net ,不是也可以把芯片本体的热散到PCB上面吗?不需要单独做layout 比较简单

网友B:
  • 芯片的熱源主要來自 MOS 管,該部分沒有任何一個腳位或接點接地。
  • 即便能接到地,相對的也會把熱直接導到下面那堆控制電路,嚴格來說是沒有好處。

网友C:
    FET的功率耗散是发生在drain上,为了有效散热它的封装构造决定了drain与热焊盘有最小热阻,两者直接电连接。这样凡是在应用电路中drain不是接地的情况,如果要求用PCB铜箔帮助散热就只好专门设计一块铜箔连接热焊盘,而且不允许接地,否则短路冒烟。

楼主:
引用 网友B:
  • 芯片的熱源主要來自 MOS 管,該部分沒有任何一個腳位或接點接地。
  • 即便能接到地,相對的也會把熱 ...
  •
    3Q

楼主:
引用 网友C:
FET的功率耗散是发生在drain上,为了有效散热它的封装构造决定了drain与热焊盘有最小热阻,两者直接电连接 ...

    如果是共source背靠背, 也还是要用drain做thermal pad?

    不要寄豬肉乾給我,這邊會罰三十萬。@_@!!!
    就這個芯片架構來說,把散熱銲盤設置在這個點,會有兩個汲極Drain)在上面,就散熱面積ˊ來看,是一個最佳的選擇。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共source背靠背, 也还是要用drain做thermal pad?

吾人畢生所學,盡傳予汝!

    你害我昨晚帶著肉乾,去請教已經退休的師父。(自行束脩以上)

    為什麼大多數 Power MOS 的 Exposed Pad 愷設置在 Drain 端?.pdf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共source背靠背, 也还是要用drain做thermal pad?

    thermal pad 在器件内部连接 drain极,是半导体工艺决定,没的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