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dence17.4和Candence16.6怎么安装在同一台电脑

楼主(2021-11-20):
Candence17.4和Candence16.6怎么安装在同一台电脑,先是安装了17.4,后面安装了16.6.结果发现17.4启动的时候提示无licecse.

网友:
要使用17.4的license,不要使用16.6的license,也就是说16.6版本也使用17.4的license

楼主:
那我是不是重新安装一下17.4的破解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装,然后用老吴的破解软件一起破解就可以了。

网友:
    我是先安装16.6,然后再安装17.2的,16.6打开有问题,用cadence spb switch release打开点击下就好了,现在用没发现问题。17.4的没试过

网友:
    先装17.4再装16.6

网友:
    我也准备装两个版本

网友:
    可以装两个版本,全部装完,用阿里狗破解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学习一下,正好需要

网友(2022-03-30):
    求安装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