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DDR仿真中,端接的设置

楼主(2021-11-21):
    阿杜,用systemsi进行DDR仿真中,端接的设置,时钟最后的RC端接,在s参数的怎么处理,way1:直接设置电容和电阻值,使能并联的网络和上拉的电源网络。提取?

    way2:在systemsi中编写文件,暂时不会

网友:
    s参数提取可以用“SPDLinks",打开Allegro Sigrity SPDLinks

网友A:
    通常采用Way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采用Way1

好的,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