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节锂电池电量显示芯片

楼主(2021-11-22):
2节锂电池电量显示芯片,市场上采用什么芯片,大家推荐一下型号,谢谢!

另外有2个小问题不太懂电动车充电器是怎么知道我的电动车电池充满电啦,然后自动关闭的,原理是什么啊?也就是如何检测锂电池的电量的啊还有手机屏幕里的锂电池电量显示,是用什么芯片啊?

网友:
显示屏  lcd1602

网友A:
所谓的电量显示就是测电压,虽然不严谨但是大家都是一个套路,你没发现有时候手机关机重启电量就变多啦。

网友:
另外有2个小问题不太懂电动车充电器是怎么知道我的电动车电池充满电啦,然后自动关闭的,原理是什么啊?也就是如何检测锂电池的电量的啊还有手机屏幕里的锂电池电量显示,是用什么芯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的电量显示就是测电压,虽然不严谨但是大家都是一个套路,你没发现有时候手机关机重启电量就变多啦。

有道理,就是测量电压。AD采样就可以

网友(点评):
是的使用AD采用就能够得到电量了

网友:
成本低,简单点的,通过测量电压来实现,就是通过一张表格,把各个电压点对应到的容量提前在实验室测出来
再有通过串一个小电阻在电池与负载的路径上,通过实时检测流过电阻的电流,内部积分的方式算出流入或流出电池的电量。TI一大堆这样的芯片

网友:
    便宜的方法就是楼上说的量电压,但这不准确,贵的方法是用gauge跟mcu,手机就是用gauge,gauge会在充放电的过程中计算电池阻抗的变化,换算成电量,mcu会去读取gauge里的资料,好一点的gauge还会包含电池保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