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天线静电防护解决方案

楼主(2021-11-22):
RF射频天线发出的通信信号,其在工作时的无线电频率通常为2.45 GHz,量值小于1.0 Vp-p。 由于这些信号具有高频属性,存在ESD电气危害,为此,在方案设计过程中,必须考虑电路保护抑制器的结电容,避免信号衰减。

RF射频天线ESD静电保护方案用于满足RF射频天线的静电保护,根RF射频天线所处的环境来选择合适电路保护器件——TVS二极管阵列。从RF射频天线ESD静电保护方案图中看出,电路保护中选用了一颗ESD静电保护二极管:DW05DLC-B,SOD-323封装。东沃RF射频天线ESD静电保护方案满足ISO10605-2和IEC61000-4-2,等级4,接触放电8KV,空气放电15KV。

网友:
RF射频天线发出的通信信号,其在工作时的无线电频率通常为2.45 GHz,量值小于1.0 Vp-p

网友:
RF射频天线ESD静电保护方案用于满足RF射频天线的静电保护,根RF射频天线所处的环境来选择合适电路保护器件——TVS二极管阵列

网友:
从RF射频天线ESD静电保护方案图中看出,电路保护中选用了一颗ESD静电保护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