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SP和Linux ARM方向选择存在冲突吗?

楼主(2021-11-22):
本人一直做的Linux ARM这个方向,但现在工作分工把我转到DSP方向了,我对DSP了解不深也不感兴趣,而在Linux方面有一定基础.我想在Linux方面做精深些觉得暂时不需要了解DSP,担心捡了西瓜丢了芝麻.希望同行们给些建议.

网友:
怎么说呢,DSP和ARM现在都很火,学习DSP要有很好的数学功底和关于通讯信号处理的相关知识,ARM条件则低那么一些,所以说搞DSP的很容易就转到ARM上了

网友:
arm dsp是属于硬件,linux是可以说是软件、代码,两者根本没有什么联系。不过arm跟dsp是相近的,类似的。
dsp跟arm的应用都非常多,不会出现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结果,学好了哪一个都很好,更何况是相通的呢。

网友:
所谓的Linux与DSP本身就没任何冲突,风马不相及。
ARM与DSP到是类似的东西。基本上这两个都学的话,处理好就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