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中怎样将元件旋转45度?

楼主(2021-11-22):
protel中怎样将元件旋转45度?
任意角度都可以的,0~360都可以的,就是不知道应该怎样操作,求指点!!!

网友:
    用快捷键O/P设置旋转角度,在用空格键来旋转

网友:
    打开pcb>工具>优迭项>在other的下面第一的框中输入45.000{度}>ok就能使元件作为45庋旋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