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fpga的时序收敛

楼主(2021-11-22):
要进行时序收敛有如下必要性:编写的代码虽然在仿真器中表现正常,但是在硬件品台上测试的时候却断断续续出错,要不然就是有可能在使用更高版本的工具链进行编译时,它开始出错。即使检查自己的测试平台,并确认测试已经做到 100% 的完全覆盖,而且所有测试均未出现任何差错,但是问题仍然顽疾难除。
时序收敛是要解决FPGA的时序问题(而非逻辑错误),比如使用确切的IO单元,谨慎使用异步逻辑(存在竞争冒险)
一般我们设计有下面几个步骤:
 1、对所有 I/O 引脚和关键逻辑进行明确定义。确保定义 I/O 引脚的电气特性
 2、确保逻辑 100% 同步,并且让所有逻辑参考主时钟域
    3、应用时序约束确保时序收敛

网友:
即使检查自己的测试平台,并确认测试已经做到 100% 的完全覆盖,而且所有测试均未出现任何差错,但是问题仍然顽疾难除

网友:
时序收敛是要解决FPGA的时序问题(而非逻辑错误),比如使用确切的IO单元,谨慎使用异步逻辑(存在竞争冒险)

网友:
对所有 I/O 引脚和关键逻辑进行明确定义。确保定义 I/O 引脚的电气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