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里面能不能自己设置三极管的参数啊?

楼主(2021-11-22):
orcad里面能不能自己设置三极管的参数啊?我想要仿一个放大器。

网友:
可以的。在三极管上单击右键,选择Edit PSpice Model ,然后在最下面有一个有很多参数的窗口Model Test(里面的内容类似于Is=5E-15 ……),你按照你的要求调就可以。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看一下其他人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