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输入低电平还是高电平,都输出低电平到高电平的一个脉冲

楼主(2021-11-22):
如题,输入0,输出0,然后输出1,也就是一个上升沿信号,输入1,输出也是一个上升沿。求解!

网友:
那跟有没有输入有啥区别

网友:
输入0,输出01,输入1,输出01

网友:
对于这个问题,感觉缺少条件啊,个人理解:应该有个控制端,在控制端为1时,无论输入是1或0,输出都是一个上升沿,在控制端为0时,输出随输入变化。

网友:
你的要求是:输入从低到高或从高到低的任一变化,都将输出一正的阶跃,或者说输出一负的窄脉冲。问题是那个“0”要维持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