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菜鸟最好学习哪个pcb设计软件好啊?

楼主(2021-11-22):
请问高手,菜鸟最好学习哪个pcb设计软件好啊?

网友:
    应用差不多,感觉power pcb的功能要强大一些,。
protel 容易上手,做简单的设计都没有问题的,power pcb有些难,不过也可以学的会.

网友:
    简易还是用Altium desinger

网友:
    每个软件都有自己侧重点,看你是做什么行业的

网友:
    protel上手 容易,做一般的设计没有问题,学软件最重要的是动手实践。亲自画电路板。坚持绘制完整的PCB。才能学有所成

网友:
    只要多看书...

网友:
    最开始肯定Altium desinger啊,后边可以根据需求用allegro或是mentor

网友:
    新手建议用AD ,后面成熟了可以用allegro、pads这些。

网友:
    AD有点吃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