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在手机摄像头中的作用是怎样的

楼主(2021-11-22):
手机摄像头FPC测试,要求FPC外观无破损、脏污、褶皱、漏铜以及热压处无翘角,还要求FPC无开路、短路。
对手机摄像头FPC的测试,除了外观之外,还需要通过测试仪器对基板厚度、插件针孔、电阻、电容参数以及短路、断路等进行测试,这有利于提高手机摄像头FPC的合格率,还能提高手机摄像头的整体质量,降低生产成本。
手机摄像头FPC测试,所需要用到的测试器件中,不可缺少弹片微针模组。
因为其体型轻薄,为弹片式设计,能够适应手机内部复杂的线路和微小的间距,能应对的pitch值在0.15mm-0.4mm之间,能保持长期的连接,不卡PIN、不断针,性能优越。手机摄像头FPC电气连接时,弹片微针模组可传输1-50A范围内的电流,过流稳定,无电流衰减,具有稳定的连接性和平均20w次以上的使用寿命,因此无需经常更换,可大大提升手机摄像头FPC的测试效率。

网友:
要求FPC无开路、短路

网友:
提高手机摄像头FPC的合格率,能提高手机摄像头的整体质量,降低生产成本

网友:
手机摄像头FPC测试,所需要用到的测试器件中,不可缺少弹片微针模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