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放大传感器输出的uV级信号?

楼主(2021-11-22):
ST188光电传感器输出UV的电压,我需要跟设定的电压进行比较,该如何放大到1~2V呢?

网友:
    可以使用仪表放大器

网友:
    用精密差分放大电路试试,INA105。

网友:
    差分放大加调零

网友:
    ST188输出的是电流不是电压啊,这种传感器随便找个放大器做个I/V转换电路就搞定了。

网友:
    光电传感器出电流的话 试试 TIA

网友:
    简单来说就是用非常昂贵的运放来进行放大

网友:
    看一下诸位大神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