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向导怎么画LQPF的封装,可以用PQFP的封装形式画吗?

楼主(2021-11-22):
封装向导怎么画LQPF的封装,可以用PQFP的封装形式画吗?LQFP的封装和PQFP的封装有什么区别呢?: N5 C, j0 t/ \! i! l

网友:
看名字LQFP的是leadless(无引线式),个人理解的引脚稍微短一点点,但只要都是QFP这种四方扁平的,参数设置对就可以用,不放心的话画出来再量量

网友:
参数设置对就可以用

网友(2022-02-22):
    我都是用焊盘一个一个画的,没有用向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