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添加头文件出错了,怎么解决?

楼主(2021-11-22):
error in include chain(STM32f10x.h) missing ',' between enumerators

网友:
    头文件中有错误,枚举类型内部没有用逗号隔开

网友:
    找到这个头文件,直接加到你工程的目录即可,软件当然也要把头文件所在的目录的路径加进去

网友:
    编写的文件夹里面添加的头文件,很有可能路径中包含中文,keil5识别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