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的AD采集,前面一段数据出现了跳变,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1-11-22):
现象:采集的波形为幅度增大,相位不变的正弦波。
实际采10个正弦波,但是在最前面出现了跳变:比如在 300 400 500 突然跳到了 100,200,300...,然后后续都是正常的波形。
此外,好像触发的也比设定的中断要早,比如说在触发后3个波形到最大值,问题波形有4个波峰
软件上用到了AD采集和DMA传输
应该往哪个方向去试探
目前做出的尝试有:改了AD采集的开关时序,比如在DMA传输完毕后关闭模拟电路上电,数据处理完后开启(防止误触) ,发现没有什么效果。  猜测是ADCRESULT方面问题?但是上一组数据的尾部和这一组数据的头部,也并不能对上,有一个落差

网友:
寄存器配置的问题

网友:
ADC16通道采集完成后的中断中,手动将ADC复位,即指向CONV0 并且重置MAX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