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能处理信号吗?

楼主(2021-11-22):
我想用zigbee先处理振动信号,然后再将结果发送到PC端,但不知道zigbee的运算能力如何。
请问zigbee能进行加减乘除和log运算吗?离散傅里叶变换呢?

如果不能,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
    Zigbee可以处理信号的,我看外网上也有用Zigbee生成DFT序列的

网友:
    这跟zigbee没什么关系吧,这只是信号的传输,处理还是在单片机上完成的啊,目前低端常用的带zigbee功能的芯片如CC2533,C51的内核

网友:
    实际还是在单片机上处理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