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取合适的晶闸管?

楼主(2021-11-22):
请问各位大神,知道反向重复峰值电压700V 通态平均电流2.08A 如何选取合适的晶闸管?或者说  应该去哪 用什么办法查找合适的晶闸管?  (重点;所查到的晶闸管要有各项比较详细的参数 例如各种峰值电压 最高结温 不重复浪涌 等等 )  谢谢了

网友:
    这个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上度娘上搜晶闸管参数表

网友:
    做晶闸管的就那么几家公司,上官网直接选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