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区分增强型还是耗尽型MOS管

楼主(2021-11-22):
1、PMOS的值不同。
(1)、增强型:栅极与衬底间不加电压时,栅极下面没有沟道存在,也就是说,对于NMOS,阈值电压大于0;PMOS,小于0。
(2)、耗尽型:栅极与衬底间不加电压时,栅极下面已有沟道存在,也就是说,对于NMOS,阈值电压小于0;PMOS,大于0。
2、原理不同。
最关键的区别在于耗尽型在G端不加电压都存在导电沟道,而增强型只有在开启后,才出现导电沟道。

3、控制方法不同。
(1)、耗尽型UGS可以用正、零、负电压控制导通。
(2)、增强型必须使得UGS>UGS(th)才行,一般的增强型NMOS,都是正电压控制的。

网友:
最关键的区别在于耗尽型在G端不加电压都存在导电沟道,而增强型只有在开启后,才出现导电沟道

网友:
增强型必须使得UGS>UGS(th)才行,一般的增强型NMOS,都是正电压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