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cadence 在 ORCAD capture CIS 中画完原理图 可以仿真吗?怎么仿真?

楼主(2021-11-22):
请教 cadenceorcad capture CIS 中画完原理图 可以仿真吗?怎么仿真?

网友:
当然是不行啦!CIS只是个画原理图的工具,里面的元件库也没有仿真的参数。
一般来说,你要重新建立一个project,或者是原理图,选择带仿真的软件运行才可以。
比如:在capture CIS 界面下,选择File->New->Project,在弹出的界面下点选“Analog or mixed A/D”、然后输入项目名后,点OK;再OK;弹出Cadence Product Choices ,选择PSpice A/D ->点OK。进入后是否发觉工具栏有些变化?没错,这里有电压、电流、功率等探头的工具可以选了,这些都是为仿真用的。
别急,按下字母“P”,右边弹出来Place的选项,点击Libraries框下面的“Add Library”,选择tools\capture\Pspice里面的库进行元件放置,并连线。最后放置电流或电压探头到你想了解的地方,执行仿真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