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集电极负载电阻电路原理分析

楼主(2021-11-22):
如图3-17所示是运用电阻将电流变化转换成电压变化的典型电路,这也是三极管的集电极负载电阻电路。

  当电流流过R1时,在R1上产生电压降使R1的下端(VT1管集电极,电路中的A点)发生改变。当电阻R1 阻值一定时,流过R1的电流增大时,在R1上的电压降增大,VI1管集电极电压下降;当流过R1的电流减小时,在R1上的电压降减小,VTl管集电极电压升高。由此可见,通过R1将VT1管集电极电流的大小变化,转换成电路中A点电压的大小变化。
  在电子电路中有不少情况需要将电路中电流的变化转换成相同的电压变化,这时可以用电阻电路来完成。
  掌握了电阻特性可以更好地理解这种电路的工作原理,当电流流过电阻时,会在电阻两端产生电压降,这是电阻的基本特性。分析上述电路时有两个细节需要注意:
  (1)无论流过R1的电流是直流电流还是交流电流,R1都能将电流的变化转换成相应的电压变化。
  (2)"R1上电压”+"A点电压”=+V, +V是不变的,当“R1上电压”大小变化时,"A点电压”大小必定变化。

网友:
在电子电路中有不少情况需要将电路中电流的变化转换成相同的电压变化,这时可以用电阻电路来完成

网友:
运用电阻将电流变化转换成电压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