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用ANSYS画2D模型时如何在里面画导流板(即隔板)?

楼主(2021-11-22):
    在用数值模拟(fluent)模拟脱硝装置里面的流体情况,但问题是,建模时,我们想用2D来建模一个反应器,但里面有关于导流板的绘制时,我们不知道怎么画上去,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划分网格。

网友:
    问题是导流板曲线没有厚度,那那个反应器怎么划分网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