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交流耦合会有直流偏置

楼主(2021-11-22):
    用示波器的交流耦合测试一个输出为1KV的高压电源,示波器却显示有500V的偏置,这是为什么?

网友:
    测量高压是要用高压探头,看一下用的对不?

网友:
    “示波器的探头如果不是原配的话”这个当然需要你注意了,如果你示波器设置是x10,而你的探头的带宽达不到的话,也是不行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