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G极烧毁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21-11-22):
    这是原理图,P36负载是一个电磁阀,额定值是24V/0.2A(max),出现G极烧毁的现象,万用表测量

    GS间短路GD、SD之间都没有短路,不知道怎么回事,板子大批量生产,目前只有这一路出现

网友:
    从电原理图看,MOS管门极对源极最大只能是12V(R206和R214对24V电源分压)。更何况还有1N4740保护。

网友:
Gate pin 烧毁现象看起来有较大电流流过,检查下PCB layout及是否有零件上错,如R206

网友:
    手(准确地说是人体)碰到MOS管门极导致损坏,这通常是在焊接时,如果板子已经焊接好,静电在10千欧电阻上通常不会产生会使MOS管损坏的高电压。

网友:
    那么假如1N4740坏掉呢

    可以测量下其他相关的器件看看是否也有损坏

网友:
    1、R214边上并个电容,大小看你需求的工作速度。
2、可以不用光耦合,只要用三极管进行控制电平 转换,然后5V控制加个二极管防高压反串就可以。
个人觉得会比光耦可靠

网友:
    从原理图上看是没有问题的,R206和R214参数有没有焊错。不妨把PCB部分也贴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