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lynx仿真单个网络后仿真

楼主(2021-11-22):
    单个网络后仿真

      包含如下操作步骤:
    * Step1:检查层叠
    * Step2:使能开关
tep3:选择网络
tep4:设置电源电压
    * Step5:设置仿真模型
    * Step6:仿真
    检查层叠
oardSim > Edit Stackup button
    * 限制:至少有一个平面层,无法仿真双面板。
    * 仿真之前最好检查一下层叠结构是否正确。或修改必要信息,比如介电常数以及损耗角等。
    使能开关
      考虑传输线损耗
    * 按钮。
* 或者Setup menu > Enable Lossy SI Simulation。
      使能过孔建模功能
    * 按钮。
    选择网络
      第1种情况:知道网络名称
    * 按钮Select Net by Name for SI Analysis 。或者Select > Net by Name for SI Analysis
ilter中输入网络名前几个字母,Apply
* 选择网络,该网络即时高亮。

      第2种情况:知道网络所连接芯片的引脚
elect > Net by Reference Designator for SI Analysis.
    * 找到元件编号,找到引脚,所在网络高亮显示,OK选中。适合于知道网络所在引脚情况。

    设置电源电压
    * Setup > Power Supplies
    * 选中Select supply nets列表中的复选框,该网络被识别为电源网络。
dit Supply Voltages中Voltages栏输入对应的电压值。<>表示自动识别的电压自动识别的电压经常有误,需要修改。直接输入电压值即可,注意手动输入的电压值没有<>符号。

      附加说明:在SI仿真中,如果网络上没有上下拉电源的话,不用设置电源也可以进行波形仿真。但是如果有上拉到电源的连接,比如末端上拉到电源的并联端接或者是戴维南端接,就必须设置好对应的电源电压。用到哪个电源就设置哪个即可。
    设置仿真模型
  1、通过单个网络附模型
* 先选择要仿真的网络,此时图中高亮该网络。

    * 菜单命令Models>Assign models/values by net

* 弹出Assign Models对话框。

    * Assign Models对话框左侧Pins栏中,选中(高亮)要赋模型的元件引脚编号,Select按钮,弹出Select IC Model窗口。然后按照下面顺序选择模型:1、选中.IBS类型的模型。 2、选中模型库中具体模型。 3、选择正确的Devices。 4、选择引脚或信号名称。

    * OK,返回Assign model界面,选择输入输出以及极性。确定,完成赋模型。

      附加信息: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鼠标放在引脚上,显示该引脚名称,右键Assign model。这种方式用的不多。

    2、给整个元件附模型
tep1:菜单命令:Models>Assign models/values by Reference Designator

      Step2:弹出对话框,Ref Def Filter中输入U*,Apply按钮。
      Step3:选中要设置模型的芯片(U30),高亮。
tep4:右侧出现选择模型选项。选中IBIS。
tep5:右侧下拉列表找到IBIS模型
      Step6:Components中找到对应的器件(有些元件IBIS模型中有很多封装类型)
      Step7:按钮Assign Model。
      Step8:查看结果。REF-file model assignment中元件以及仿真模型信息。
tep9:保存退出。

    3、关于排阻类元件
  重要提示:有时候网络中串联电阻或上下拉电阻使用排阻。排阻设置模型的时候必须选好封装,否则可能造成仿真的网络不完整,或错误的和其他网络相连。软件中有专门的上下拉排阻封装类型,注意不要选错。最好提取网络看一下是否正确。
      以下两种方式都可以设置模型:
    * Models>Assign models/values by net
odels>Assign models/values by Reference Designator

    提取网络到LineSim仿真
  可以提取网络到LineSim仿真。命令为:Export > Net To > Free-Form Schematic。

    * Step1:设置路径,命名。
tep2:Export coupled segments项,单端线不用选。差分对仿真时,不选的话两条线没有耦合,选的话按照具体耦合情况分段显示。
tep3:Export To PDN Editor不用选。
    * Step4:Export导出。
  网络导出到LineSim后,仿真操作方法参见LineSim仿真篇。
不提拓扑直接仿真
  选择好网络、赋完模型、正确设置电源电压、排阻类元件封装后,可以直接进行仿真。
      使用下面命令:Run Interactive Simulation (SI Oscilloscope) button 。直接打开oscilloscope仿真。
  重要说明:如果电阻类模型设置错误,直接仿真时,可能会得到错误的结果。最好提取网络到LineSim仿真,能直观的看到芯片互连情况,便于识别问题。

网友:
    Assign Models对话框左侧Pins栏中,选中(高亮)要赋模型的元件引脚编号,Select按钮,弹出Select IC Model窗口。然后按照下面顺序选择模型:1、选中.IBS类型的模型。 2、选中模型库中具体模型。 3、选择正确的Devices。 4、选择引脚或信号名称。

网友:
    有时候网络中串联电阻或上下拉电阻使用排阻。排阻设置模型的时候必须选好封装,否则可能造成仿真的网络不完整,或错误的和其他网络相连。软件中有专门的上下拉排阻封装类型,注意不要选错。最好提取网络看一下是否正确。

网友:
    选择好网络、赋完模型、正确设置电源电压、排阻类元件封装后,可以直接进行仿真。

网友(2022-04-11):
    大神  为什么修改不了电压值呢   修改值为1.8      报错误“invalid voltage value.valid voltage range is:-999V to 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