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材选择需要考虑哪些因素?

楼主(2021-11-22):
   PCB板材选择需要考虑哪些因素?

   PCB板材在使用时的场景、产品、性能、材料、面积等方面均有非常大的差异,导致不同PCB板材所使用的元件种类、连接线粗细、布线密度等方面也有非常大的变化。那么,PCB板材选择需要考虑哪些因素?

  1、对于—般的电子产品,采用FR4环氧玻璃纤维基板;对于使用环境温度较高或挠性电路板,采用聚酰亚胺玻璃纤维基板;对于高频板,则需要采用聚四氟乙烯玻璃纤维基板;对于散热要求高的电子产品,应采用金属基板。
  2、应适当选择玻璃化转变温度(Tg)较高的板材,Tg值应高于电路工作温度。
  3、要求板材热膨胀系数(CTE)低。
  4、要求板材耐热性高。一般要求PCB能有250℃/50S的耐热性。
  5、要求板材平整度好。
  6、电气性能方面,对于高频电路的板材,要求选择介电常数高、介质损耗小的材料,包括绝缘电阻、耐电压强度、抗电弧性能都要满足产品要求。

  以上就是PCB板材选择时应该考虑的因素,相信客户朋友了解了以后,今后在进行板材选择时可以做到有的放矢。

网友:
应适当选择玻璃化转变温度(Tg)较高的板材,Tg值应高于电路工作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