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软件怎样修改铜皮

楼主(2021-11-22):
    AD软件里面怎样在已经画好的铜皮上面修改,不用重新再画?

网友A:
    选中铜皮,在铜皮上右击,弹出项选择铜皮---修改铜皮,然后画线修改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铜皮,在铜皮上右击,弹出项选择铜皮---修改铜皮,然后画线修改即可

    截图中,没有修改铜皮那一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