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删掉symbol中的alt的符号

楼主(2021-11-22):
哪位大佬帮忙看一下,如下图,一个元件的电路符号,我只需要一个图形。
但之前有建了两个,需要删掉一个,要如何操作。

楼主:
为啥图片贴不上来,再试

网友A:
在文件夹下直接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文件夹下直接删

在哪个文件夹里?
比如电阻符号,有人会做一个长条形的,一个弹簧形的,作为画线路图时调symbol 时选用。
但为了标准化,要把长条形的这个删掉,以便调用symbol时有且只有一个符号。
要怎么删除?

比如下图,方框这个就是同一个symbol,有两种图形
圆圈这个就是有且仅有一个图形。

网友:
    直接打叉不就行了吗?你应该换没关联成器件吧?如果已经关联成器件的话先删掉器件,把原理图改对再关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哪个文件夹里?
比如电阻符号,有人会做一个长条形的,一个弹簧形的,作为画线路图时调symbol 时选用 ...

打开保存symbol的文件夹,删掉.1或者.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保存symbol的文件夹,删掉.1或者.2

    解决,感谢耐心解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