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求助】HFSS 仿真

楼主(2021-11-22):
PCB仿真三对 1.2 inch 差分线,明显看到有一组插损曲线在高频存在振荡,该组走线在源端位置有串联电容,用PeRF E处理了,红框对应这组走线的插损回损曲线,请大佬们分析下插损为啥会振荡这么厉害,感谢感谢。

    回损

    回损

网友A:
    跟电路设计,滤波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电路设计,滤波有关系

    线上除了串容没有其他电路了,就是单纯的走线,10层3阶板 经过2个过孔。细说一下呗,谢谢

网友:
    不是很懂 看看别人怎么说

网友:
    感谢分享,学习一下。HFSS好像是集成到EM里了?

网友:
    兄弟什么产品,需要做到25G?

网友B:
    回损插损不是振荡,没搞清楚这概念啊兄弟

网友C:
    兄弟什么产品,需要做到25G?我最高才8G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损插损不是振荡,没搞清楚这概念啊兄弟

    哦哦抱歉,之前仿的时候遇到过插损呈现小波浪的曲线,大概长这样,我以为是一个问题。 大佬给分析一下原因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什么产品,需要做到25G?我最高才8G

PCIE4.0 仿到了8GHz的3倍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抱歉,之前仿的时候遇到过插损呈现小波浪的曲线,大概长这样,我以为是一个问题。 大佬给分析一下原 ...

    回损低,插损接近0,是好事啊,有什么问题吗。就你的板子元件可能谐振点在这频率上,要么PCB寄生电容谐振点在这,

网友:
    PCIE 4.0的8G信号需要看到3倍25G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