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连接有没有问题?

楼主(2021-11-22):
各位大哥,我才刚入门,实物做出来光耦导通不了,找不出问题,想请教各位大哥

网友:
Q2基极对VCC加个电阻试试。

网友:
Q2换成S8550就可以了

网友:
NPN三极管换成PNP,U2的4脚加一个上拉电阻。

网友(点评):
4脚加上拉电阻这样逻辑关系就反了,还是要U24脚接上拉电阻,然后让U23脚去控制Q2的B脚才更合理点。

网友:
    假如能导通那你的E极电压为VCC,Vbe压差从哪里来?
    建议你把三极管放到下边,控制底边。同时基极增加上拉。

网友:
    Q2用错了吧, 换成PNP呢

网友:
    建议Q1、Q2都换成NPN管,Q2的基极加个上拉电阻到VCC。

网友:
    楼主,你还是先去了解三极管和光耦原理再说吧,否则别人说了你也理解不了。这已经是最基本的电路了,三极管怎么导通,光耦的具体作用你都没了解你就敢上呀,佩服你的勇气。如果你真的想学习可以加我QQ:395033437,我可以详细跟你说说。

网友:
    你把光耦内部结构画出来就懂了。还有给你个忠告,如果光耦前后都是同一个GND的话那么这个光耦就是多余的,就像你这个电路R6以右Q2以左的东西全部删掉R6直接连Q2的基极就行了。

网友:
    还有如果把三极管当开关用的时候,负载需要挂在三极管的集电极而不是发射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