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二极管的结构及性能特点

楼主(2021-11-23):
        激光二极管的结构及性能特点

        在VCD机中,半导体激光二极管是激光头的HX部件之一,它大多是由双异质结构的镓铝砷(AsALGA)三元化合物构成的,是一种近红外半导体器件,波长为780~820 nm,额定功率为3~5 mw。另外,还有一种可见光(如红光)半导体激光二极管,也广泛应用于VCD机以及条形码阅读器中。

        激光二极管的外形及尺寸如图1所示。其内部结构类型有三种,如图2所示。

        由图2可见,激光二极管内包括两个部分:

         部分是激光发射部分(可用LD表示),它的作用是发射激光,如图中电极(2);第二部分是激光接受部分(可用PD表示),它的作用是接受、监测『JD发出的激光(当然,若不需监测LD的输出,PD部分则可不用),如图中电极(3);这两个部分共用公共电极(1),因此,激光二极管有三个电极。

        激光二极管具:有体积小、重量轻、耗电低、驱动电路简单、调制方便、耐机械冲击以及抗震动等优点,但它对过电流、过电压以及静电干扰极为敏感,因此,在使用时,要特别注意不要使其工作参数超过其允许值,可采用的方法如下:

        (1)用直流恒流源驱动激光二极管。

        (2)在激光_极管电路上串联限流电阻器,并联旁路电容器。

        (3)由于激光二极管温度升高将增大流过它的电流值,因此,必须采用必要的散热措施,以保证器件工作在一定的温度范围之内。

        (4)为了避免激光二极管因承受过大的反向电压而造成击穿损坏,可在其两端反并联上快速硅二极管。

网友:
    激光二极管具有体积小、重量轻、耗电低、驱动电路简单、调制方便、耐机械冲击以及抗震动等优点。

网友:
    为了避免激光二极管因承受过大的反向电压而造成击穿损坏,可在其两端反并联上快速硅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