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9在原理图里边检查没问题,转成PCB后出错

楼主(2021-11-23):
altium Designer9画PCB板子求助,为什么在原理图里边检查的挺好,转成PCB 以后就这么多错误呢,求指点。

网友:
还是用人工的好位置与线路能更融洽些比用自动布线好很多

网友:
    先将ROOM删除,看看有没有错误,另外规则要查看一下,有些默认规则很是不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