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是什么 ADS 1.2有哪些部件 ADS 1.2如何组成的?

楼主(2021-11-23):
ADS 是个集成开发环境,主要包括编译器、链接器、调试器、C 和 C++库等,是 ARM 公司推出的新一代 ARM 集成开发工具。新版本是 ADS 1.2,该版本支持包括 Windows 和 Linux 在内的多种操作环境。ADS 1.2 的组成如下所述。

1.编译器

ADS 提供多种编译器,以支持 ARM 和 Thumb 指令的编译,主要有如下几种。
armcc:是 ARM C 编译器。
tcc:是 Thumb C 编译器。
armcpp:是 ARM C++编译器。
tcpp:是 Thumb C++编译器。
armasm:是 ARM 和 Thumb 的汇编语言编译器。

2.链接器

armlink 是 ARM 链接器。该命令既可以将编译得到的一个或多个目标文件和相关的一个 或多个库文件进行链接,生成一个可执行文件,也可以将多个目标文件部分链接成一个目标 文件,以供进一步的链接。

3.符号调试器

armsd 是 ARM 和 Thumb 的符号调试器,能进行源码级程序调试。用户可以在用 C 或汇编语言写的代码中进行单步调试、设置断点、查看变量值和内存单元的内容。

4.fromELF

将 ELF 格式的文件转换为各种格式的输出文件,包括 BIN 格式映像文件、Motorola 32 位 S 格式映像文件、Intel 32 位格式映像文件和 Verilog 十六进制文件。FromELF 命令也能够 为输入映像文件产生文本信息,例如,代码和数据长度。

5.armar

armar 是 ARM 库函数生成器,它将一系列 ELF 格式的目标文件以库函数的形式集合在 一起。用户可以把一个库传递给一个链接器以代替几个 ELF 文件。

6.CodeWarrior

CodeWarrior 集成开发环境(IDE)为管理和开发项目提供了简单、多样化的图形用户界 面,用户可以使用 ADS 的 CodeWarrior 集成开发环境为 ARM 和 Thumb 处理、开发用 C、C++ 或者 ARM 汇编语言编写的程序代码。

7.调试器

ADS 中含有 3 个调试器,即 AXD、Armsd 和 ADW/ADU。 在 ARM 体系中,可以选择多种调试方式,如 Multi-ICE(Multi-processor In-Circuit Emulator)、ARMulator 或 Angel。 Multi-ICE 是一个独立的产品,是ARM 公司自己的 JTAG 在线仿真器,不是由 ADS 提供的。

ARMulator是一个 ARM 指令集仿真器,集成在 ARM 的调试器 AXD 中,提供对 ARM 处理器的指令集的仿真,为 ARM 和 Thumb 提供精确的模拟。用户可以在硬件尚未做好的情 况下开发程序代码,利用模拟器方式调试。
Angel 是 ARM 公司常驻在目标机 Flash 中的监控程序,只需通过 RS-232C 串口与 PC 主机相连,就可以对基于 ARM 架构处理器的目标机进行监控器方式的调试。

8.C 和 C++库 ADS 提供 ANSI C 库函数和 C++库函数,支持被编译的 C 和 C++代码。用户可以把 C 库 中的与目标相关的函数作为自己应用程序中的一部分,重新进行代码的实现。这就为用户带 来了极大的方便,用户可以针对自己的应用程序的要求,对与目标无关的库函数进行适当的 裁剪。在 C 库中有很多函数是独立于其他函数的,并且与目标硬件没有任何依赖关系。对于 这类函数,用户可以很容易地在汇编代码中使用。

有了这些部件,用户就可以为 ARM系列的 RISC处理器编写和调试自己的开发应用程序了。

网友:
ADS 是个集成开发环境,主要包括编译器、链接器、调试器、C 和 C++库等

网友:
armlink 是 ARM 链接器。该命令既可以将编译得到的一个或多个目标文件和相关的一个 或多个库文件进行链接,生成一个可执行文件,也可以将多个目标文件部分链接成一个目标 文件,以供进一步的链接

网友:
C 和 C++库 ADS 提供 ANSI C 库函数和 C++库函数,支持被编译的 C 和 C++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