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PCB板接地都有哪几种方式?

楼主(2021-11-23):
    多层PCB板接地都有哪几种方式?

网友:
      单点和多点接地方式:
        1、 单点接地:所有电路的地线接到地线平面的同一点,分为串联单点接地和并联单点接地。
    2、多点接地:所有电路的地线就近接地,地线很短适合高频接地。
        3、混合接地:将单点接地和多点接地混合使用。

网友:
    混合接地方式

    如果不选择使用整个平面的作为公共的地线,比如模块本身有两个地线的时候,就需要进行对地平面进行分割,这往往与电源平面有相互作用。注意以下的几点原则:

    (1)将各个平面对齐处理,避免无关的电源平面和地平面之间的重叠,否则将导致所有的地平面分割失效,彼此之间产生干扰;

    (2)在高频的情况下,层间通过电路板寄生电容会产生耦合;

        (3)在地平面之间(如数字地平面和模拟地平面)的信号线使用地桥进行连接,并且通过就近的通孔配置Z近的返回路径。

    (4)避免在隔离的地平面附近走时钟线等高频走线,引起不必要的辐射。

        (5)信号线与其回路构成的环面积尽可能小,也被称为环路Z小规则;环面积越小,对外的辐射越少,接收外界的干扰也越小。在地平面分割和信号走线时,要考虑到地平面与重要信号走线的分布,防止由于地平面开槽等带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