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orcad和pspice的

楼主(2021-11-23):
请问这两个是不同的软件吗,还是orcad包括Pspice,还是它们就是不同的软件,只不过是orcad含有了pspice的功能呢?实在搞不清楚了!!!!"ORCAD公司与Microsim公司正 式合并,自此Microsim公司的PSPICE产品正式并入ORCAD公司的商业EDA系统中。不久之后,ORCAD公司已正式推出了ORCAD PSPICE Release 10.5"。那现在的ORCAD PSPICE Release 10.5就是所谓的orcad吗,如果不是同一个版本,最好在给出他们各自的的版本,能推荐哪款好用就再好不过了!!

网友:
spice里有ORCAD组件,也是核心程序,你安过pspice后打开后显示的就是ORCAD,我们也在用,是pspice9.2
还可以用Protel99画电路图也不错

网友:
orcad是一个系统的仿真工具,不仅包括电路的仿真,还包括电路板设计等等各种层级的仿真工具,capture是针对电路的绘制软件,在使用capture里面的仿真时,capture会调用pspice进行仿真,pspice是伯克利一小组最早写的,用于仿真各种电路,但是最初只能通过网单的方式进行仿真,没有图形界面,使用不友好,后来orcad取得版权后加入了图形界面,即capture,capture仿真时会使用pspice,调用其内核,大致关系就是这样

网友:
再看看其他人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