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纯硬件实现自复位开关实现高低电平输出的切换?

楼主(2021-11-23):
我想做一个纯硬件的
电路
,实现用自复位的按键,按一下实现高低电平的切换,简单来说就是按一下输出高电平,再按一下输出低电平,虽然用CPU可以很简单的实现,但是因为项目需要硬件来实现,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谢谢大家!!!

网友:
用锁存器和D触发器好像可以实现

网友:
    之前直接仿真的一个三极管的和一个D触发器搭建的电路

网友:
    按下按钮输出状态是自锁还是脉冲形式

网友:
    可以用555试试,之前做过长按键复位

网友:
    用异或门实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