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一个小音箱,一插上电就有很大的噪音,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1-11-23):
刚买的一个小音箱,一插上电就有很大的噪音,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所用电源是否纯净,还有试着调节一下音量旋钮,看看噪声是否会跟着增大

网友:
这个是电脑音频GND和电源GND没有隔离好的原因,设置电脑参数是没有效果的。HX808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它是音频和电源完全隔离模块,也可以对音箱充电。

网友:
    找个滤波电容并接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