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绑定IC封装加载网络就短路该怎么办?

楼主(2021-11-23):
如图中的双封装,里面的封装和外面的封装脚位编号不一一对应,为何一加载网络后会出现短路,如加载后外面的1和2就短路了,别人是怎么做到处理不短路的?

网友:
导入出现短路说说明原理图有误,有重复命名的网络

网友:
    双封装”应该指的是一种兼容的设计,在实际贴片的时候只会贴一种IC

网友:
    一般是在原理图中两个IC的管脚网络一样,导入后在PCB中注意一下布局就好